楼主(2011-10-21):
当转换开关在自动位置,控制两台电机,第一台运行后发生故障,自动倒到第二台运行。当转换开关在手动位置,按启动按钮启动按钮,第一台电机开始运转,手动停止后,再次启动按钮,第二台电机运行,求控制电器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按启动按钮启动按钮,第一台电机开始运转,手动停止后,再次启动按钮,第二台电机运行,

两台电机就一个启动按钮

网友B:
不太详尽

网友C:
你是技校生吗?这问题也问?

网友D:
物理题
这应该是属于电工学题吧,跟电路有关,串联、并联、二极管之类的,等等,呵呵

网友D:
这应该是电工学的题吧,跟电路的联接方式,二极管之类控制电流方向等有关吧,记不太清了,呵呵

网友E:
   自动时,第一台运行后发生故障,故障是如何判断的?给出第一台的故障信号或停机信号,才能起动第二台;手动时,也是第一台停机后,才能起动第二台。
   似乎,第一台曾被起动过,需给出一个信号。

网友F:
这个要是给钱的话,考虑一下  呵呵

网友G:
写清楚工作原理,你写的都看不憧怎么邦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是给钱的话,考虑一下  呵呵
呵呵,就你说真话,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I:
在昨天晚上21:16中国的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引用 网友G:
写清楚工作原理,你写的都看不憧怎么邦你

网友J:
这个电路我也需要……

网友K:
不是很难吧,动动脑子

网友L:
自动控制这个,第一台电机坏了单纯靠几个按钮是不能完成的,全用手动那种不行》??

网友M:
按启动按钮启动按钮,第一台电机开始运转,手动停止后,再次启动按钮,第二台电机运行,

网友N:
第一个条件好解决。第二个有点难

网友O:
手动的那个在控制回路里加个继电器应该就能实现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手动的那个在控制回路里加个继电器应该就能实现
高手。。。。。!能不能具體說一下你是怎么實現的?

网友Q:
你是不是说自动时是用PLC控制的,控制电机都是用接触器吧,想用手动可以改接一下就行了,有两种功能

网友R:
描述不清楚,不能理解,画个时序图或是步序图也可以,这样人家就可以帮你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这两天一直在忙,已经做好了呀!

网友S(2012-04-22):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例子

楼主:
谢谢朋友们,我在机电吧的网页是找到了,www.jdaz8.cn

大家可以看下个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是给钱的话,考虑一下  呵呵
呵呵,就你说真话,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