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最近新买了一台电脑用于工作,安装完编程软件后联机。提示:通讯端口开启发生错误,请检查设定或其他程序是否有使用通讯端口。
不懂怎么办,求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A:
你的电脑有COM口?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
说说怎么解决的  我的怎么也连不上谢谢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我的怎么也连不上谢谢

楼主:
接好线,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管理,USB接口    在线下载驱动   就OK了

网友C:
没有设置好通信端口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网友D(2011-11-23):
其实通讯问题嘛,不外乎就三个要点一个一个查找就好了。
1、通讯协议,要确认通讯协议是否正确
2、查看通讯参数是否一致。
3、再就是通讯端口和通讯线了,确认通讯线好的,最好是带屏蔽的线,查看通讯端口是否对于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