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FX1N-422-BD能用在 FX2N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1N-422-BD能用在 FX2N上吗

FX2N请使用FX2N-422-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1N-422-BD能用在 FX2N上吗

FX2N请使用FX2N-422-BD。

Regards
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主要是现在手头上没2N的,有1N的

网友B:
桑塔纳2000的配件能给捷达用吗,都是大众的,道理一样

网友C:
自己放放试试
接口一样不一样还能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

严谨些;请不要乱说;
二个插座的接口完全不一样,根本装不上,所以就不存在能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D:
FX1N-422-BD除FX1N外,还可以用在FX1S上;

网友F:
根本插不上去吧!

网友G:
不行就是不行,厂家就是这样生产的、要求的
这些在选型样本中都能找到的

楼主:
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先给你看一下二个接口,你看能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