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我看到一个控制要求是: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十台电机,当压力下限时,变频启动,启动完成,切到工频,依次启动,当达到压力上限时,停止切换,当变频器达到频率下限是,依次切断工频,先投先切!
我画出的SFC流程图好大好大啊,简直就是拿十个电机排列组合,工作量太大了,我是不是方法错误了,求指教,有以往的案例就感激不尽
我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有程序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图,其实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就有。

网友B:
其实有变频又有工频同时运行是不好的,这种情况下,变频的作用不大,调节的范围很小,否则会造成压力的不匹配,严重时会爆管.

网友C:
如果频繁切换工频与变频不是很好。

网友D:
不要这么多台马达吧!你们是供水企业呀!变频调速1:1对应是最好的呀!

网友E:
一拖十;
呵呵;当软启动用?

网友F:
是的,1拖10,很费劲的。主要是互锁太多。再加进去每台机器的手动变频的话,那是相当麻烦的。不过起码不用动太多脑子。也还好。

网友G:
用大泵不行吗?搞那么多电机,控制相对复杂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大泵不行吗?搞那么多电机,控制相对复杂啊
用变频器一拖二的方式即可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I:
人家就要一拖十,8楼非要给人家改了一拖二!
我只是想不清楚,你要的水压有这么大得变化范围嘛?

网友J:
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变频器输出带十台泵,如果是这样,如果九台在工频,一台地变频,变频器的负载保护功能都不可能启动。
是不是这样: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泵,其余九台电机都是工频直接驱动。控制时直接将工频泵切入(变频器输出最大频率时)或切出(变频器输出最小频率时)就好了。这种方式多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