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我在编程时需要写温度模拟量程序,在程序中您如何添加温度模块,我在软件里没找到,小弟是刚学习的还请师傅们帮忙,谢谢!

网友A:
使用模块指令、FROM,TO

网友B:
是这样呀

网友C:
看你具体是什么型号的PLC,有对应的温度模块可以扩展,然后看对应的模块手册,三菱的温度模块是通过对缓冲区的读写进行控制的,这需要编程实现

网友D:
FX2N-4AD-TC  FX2N-4AD-PT,使用说明上有对应的编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