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各位老师好,我新手。请问一下ACS510变频器的输入端子采用PNP(发送型)和NPN接线(吸纳型)两种配置方式接线有何区别呢?它们的适用场合应该有区别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新手。请问一下ACS510变频器的输入端子采用PNP(发送型)和NPN接线(吸纳型)两种配置方式接线有何区别呢?它们的适用场合应该有区别吧?谢谢了!
这个区别主要是针对外部的不同输入形式,怎么方便怎么搞。只不过他们的区别是一个外部要接“天”,另一个是外部一端要接“地”。接“天”也好,接“地”也罢,完全看外部的输入电路形式而定,怎么方便怎么来。当然如果是触点的话,就无所谓了。

注意,如果是接“天”,那所有的开关量输入信号都应该一致,不要有的这样接,有的那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新手。请问一下ACS510变频器的输入端子采用PNP(发送型)和NPN接线(吸纳型)两种配置方式接线有何区别呢?它们的适用场合应该有区别吧?谢谢了!
这个区别主要是针对外部的不同输入形式,怎么方便怎么搞。只不过他们的区别是一个外部要接“天”,另一个是外部一端要接“地”。接“天”也好,接“地”也罢,完全看外部的输入电路形式而定,怎么方便怎么来。当然如果是触点的话,就无所谓了。

注意,如果是接“天”,那所有的开关量输入信号都应该一致,不要有的这样接,有的那样接。

谢谢老师解答,但何为“天”何为“地”我还是不怎么明白,刚入行不久,真是惭愧了

网友A:
啊?不知道电路里的“天”、“地”呀。“天”就是电源,所以叫天是因为他在电路里的电位最高;“地”就是电源的参考电位,电路里就叫地,所以叫地,是因为他在电路里的电位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