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西门子plc-200电源断电后,重新给电,动过的程序有的从新走了一遍,因为是加药工艺,所以不能断电在加药,输入点信号也没在断电后动过,程序里用到了置位和复位。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在断电后,程序里的输入点Q和M区的各自常闭点在断电给电时又全部为1了。这怎么解决?需要软件哪里设置一下啊。

网友A:
掉电保持是要求你须掉电保持的位置用置位(SET)指令才可以,不是用一般的(OUT)指令。

网友B:
巧用断电保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