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浮点数运算

楼主(2011-10-21):
请问我要求1.32的平方,1.32要怎样表示?在程序里输入1.32提示错误,我要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要求1.32的平方,1.32要怎样表示?在程序里输入1.32提示错误,我要怎么做?

在欧姆龙的PLC中,你是无法直接使用软件在输入浮点数常数的。

你能通过以下二种方式:
1、下载你的程序至PLC,然后在内存中修改,将显示模式切换为浮点数,然后双击需要修改的地址,直接输入1.23。

2、通过将你需要的数值转换为浮点数,然后除以10的倍数来得到,如123,转换为浮点数,123.0,然后除以100.0得到浮点数。

你能看到,这两种方式的运算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多谢楼上的指点。OMRO的PLC我也不是很了解,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程。我正在设计一台有7个步进电机的全自动装配机,可能要选用OMRON了。机器正在设计之中,只是这个OMRON的PLC控制步进电机,我还是一头雾水,更不知道选什么型。
机器初步设计应该是二个伺服电机,5个步进电机.气缸N个。
也想用信捷PLC。但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信捷PLC在控制步进电机时,电机会有反弹。这一点我一直在找原因。还有电机上电会抖动很大一下。在用其它PLC时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啊,信捷,你是怎么弄的,我真也不明白。

楼主:
有点不明白,&符号表示什么?是表示把BCD码常数转换为BIN码常数吗?我找遍编程手册也没找到。只有个#号代表数值,不带#代表通道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符号表示什么?是表示把BCD码常数转换为BIN码常数吗?我找遍编程手册也没找到。只有个#号代表数值,不带#代表通道号!

&  代表10进制常数……#代表16进制数,当然#也可以代表BCD码,本色BCD码就是使用16进制来表示10进制数而已。

楼主:
另外-1.23怎么弄出来呢?

楼上的是不是用0-123/100表示呢?

楼主:
转来转去的真麻烦,松下的好用多了!!

网友C:
可以先把132改为浮点数,然后再将100改为浮点数,用浮点数132除以浮点数100得到的值存到一个地址,然后再用这个地址乘以这个地址里的数值所得即为1.32的平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1.23怎么弄出来呢?

楼上的是不是用0-123/100表示呢?

直接使用-123呀,123因为PLC搞不清是通道号还是正数,因此要加&号,负数么PLC直接搞得清的呀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上的指点。OMRO的PLC我也不是很了解,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程。我正在设计一台有7个步进电机的全自动装配机,可能要选用OMRON了。机器正在设计之中,只是这个OMRON的PLC控制步进电机,我还是一头雾水,更不知道选什么型。
机器初步设计应该是二个伺服电机,5个步进电机.气缸N个。
也想用信捷PLC。但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信捷PLC在控制步进电机时,电机会有反弹。这一点我一直在找原因。还有电机上电会抖动很大一下。在用其它PLC时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啊,信捷,你是怎么弄的,我真也不明白。

吴工,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哈。约个时间?

网友E(2012-08-25):
欧姆龙知识简直就是太复杂了

网友E:
我赞成一楼的意见,欧姆龙我只了解一点点吧

网友F(2012-12-07):
如果找不到浮点数平方的指令,用浮点数相乘的指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G:
&16进制#10进制

网友H: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啊

网友I(2015-01-23):
OMRON 可以直接写浮点数的, 我在 CP1E 实验过。

方法是: +1.23 ;记得前加“+”。 负数的加“-”。

cvlsam 的两种方法不直观,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