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上面是我编的梯形图,如何给输入输出定义与附值,通过按钮来控制接触器启停啊。

S1对应IX0.0
S2对应IX0.1
R1对应QX0.0

在此问题上已研究两天时间未果,有望高手指点。
上面梯型图下载到plc后,按钮无反应.
我直接定义的端口S1AT ix0.0: BOOL;是错误的,应该怎么定义与附值。

我的硬件连接情况在链接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2641
PLC用的是和利时G3 LM3107E 介绍链接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2631

===========================================================
问题已解,原因是自己附值时把初始值与地址搞反了下面是图;

现在测试成功。

 从零开始,慢慢来

网友A:
S是输入点吗?R是输出点/辅助继电器?
程序无问题
S1接常开点,S2接常闭点

楼主:
s1是输入常开点s2是输出常开点,r1是输出线圈
 从零开始,慢慢来

网友B:
s2是输出常开点,对吗?应该只能是输入常闭点吧。。。

网友A:
S2是输出长开点?什么意思?输出线圈的常开点?
没见过这样的,如果S2是输入点,你外部接常闭就行了

网友C:
我没看过和利时的编程软件,不知变量声明格式是否符合。

网友D:
这个编程软件界面 和西门子200的  大同小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