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各位:
   请教一下,工控机如何使用,怎么做顺序控制呢,我用的是VB,怎么编写程序实现像PLC那样的顺序逻辑控制啊?

网友A:
工控机的使用与普通PC的使用并无二致。

VB中不时CASE结构么。

Select case AAA
  case 0:
      程序步1
      AAA=AAA+1
   cas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