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PLC上面的置0 置1 什么意思???1 和0 又是什么意思  糊涂啦

网友A:
呵呵;大约你看到的是置位与复位指令;
0与1就是二进制的0 、1  就像你家的电灯关与开一样;

楼主:
一个常闭的置1后是不是就是断开了啊

网友B:
   西门子的概念,不记得了。
   我通常,是把PLC中的软元件,当成一个有常开、常闭的器件看待的;比如,某软元件(位元件)接通(或称On、置1,状态为1),则其常开接点接通、常闭接点断开。
   3楼所说情况,应当就是我理解的“某元件”接通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常闭的置1后是不是就是断开了啊

一个线圈置1后闭合,其常闭点当然断开

网友D:
楼主要是实在想不通,就可以联想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当线圈得电的时候,其常开常闭触点的0   1 状态是反的

网友E:
一个线圈置1后闭合,其常闭点当然断开

网友F:
是不是 I 通断状态输入的,O 是通断状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