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B1000变频器安装

楼主(2011-10-22):
变频器用于无塔供水系统,买了个 这变频器   附件是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  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   压力压力控制问题,  小弟现在选择的  VS1端子  和+10V   控制  可是压力表里面的可调电阻才700欧姆 压力到最大变频器还是50HZ运行, 有没有别的控制办法 。

http://www.jdzj.com/bpq/bpqedit/UploadFile/20106171511723.rar

网友A:
首先,压力表的压力输出范围是多少呀?比如说压力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0-最大压力,对应的输出信号是多少?

其次,变频器的压力控制,要具备内部的闭环PID调节器才行呢。

网友B:
同意版主说法······

楼主:
回复2楼:     首先,压力表的压力输出范围是多少呀?比如说压力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0-最大压力,对应的输出信号是多少?

其次,变频器的压力控制,要具备内部的闭环PID调节器才行呢。

压力表的压力输出范围是多少呀0欧姆到700欧姆可调电阻    什么能控制就用什么    压力表内 就是 一个 700欧姆的 可调 电阻 别的啥也没了   压力大了 阻值就大 小者相反。

网友A:
那变频器的内部有PID工艺调节器吗?如果有,把这个电阻做一个半桥电路,然后输入变频器,通过电阻的变化(随压力监测的变化),半桥的输出电压也会正比压力改变,实现对压力的控制。

如果你你的变频器没有PID工艺调节器,而且你不能把压力的变化使电阻的变化转化为电压的变化,那还是不行呀。变频器内部如果没有PID工艺调节器,所有这些压力闭环的单元,都要在外部自己搭。太麻烦了。

网友C:
看了你的变频器说明书,你那台有简单的PID控制的,能用得。
里面的参数我还没很仔细的去看,我用文字形式给你,你去对照的设置下:
1、停车方式—自由运转停止
2、载波频率—设置为4
3、多功能输入端子—PID有效该接点闭合,PID功能开启,PID开启仅在运行中有效
4、比例常数P—设置为100
5、积分时间I—设置为2.5
6、微分时间D—设置为0
7、目标值—设置为50(目标值,用于调节水压大小)
8、运行指令来源—外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