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表与万用表

楼主(2011-10-22):
请问 我新绕一个15KW48槽4级电动机 用万用表200M欧测量没有阻值 为什么用500M欧遥表测量只有一M有的阻值 谢谢

网友A:
是测接地电阻吗?

网友B:
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表笔两端电压约500V以上。有的表是1000V,而用万用表测,电笔两端电压就是表的电池电压。这两种表,电压差的很多呀。所以用万用表不可能测到绝缘电阻的。

楼主:
就是绝缘电阻

网友C:
测量时方法错了吧

网友D:
如3楼所说,万用表电池电压低,测不到绝缘电阻,需兆欧表测。

网友E:
3.7KW以上的电机,万用表就测不到了的。

网友F:
万用表是测通断的,摇表是测绝缘的电压一般用500V或2500V。

网友G:
测量绝缘最好还是用摇表的好!

网友H:
大功率的电机 万用表是量不出电阻的

网友I:
很正常的呀

网友J:
如3楼所说,万用表电池电压低,测不到绝缘电阻,需兆欧表测

网友K: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L:
摇表万用表用途不一样

网友M:
用500V兆欧表测

楼主:
谢谢你们,我知道了。学习了。

网友N:
一般万用表的电压为9v,而兆欧表的输出电压在500v以上,还有1000v的,电压等级不一样,测量对地绝缘要用兆欧表,尤其是大中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