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力

楼主(2011-10-22):
请问老师们,空调压力表怎么用    怎么测氟的压力    (最好有实物图啊)

网友A:
累了,如果你不会用,找人现场教,否则,这个空调被你一弄就完了。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啊,真有楼上说的那么严重吗

网友C:
测一下电流跟额定电流一比就知道。

网友D:
找个3通,装个表  一端接冷媒  一端接压缩机冷媒补充口,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