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气图中K代表什么?

楼主(2011-10-22):
各位大哥,如图所示,开始以为是固态继电器,但有5根线啊,IN线,+线,-线 一个常开,还请指教。

网友A:
图像一个光电耦

网友B:
这个K的意义不清楚(或许是文字代号),但其原理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应当就如楼主所说,两根电源线、一个控制(输入),然后是光耦输出。

网友C:
K应该只是本图纸的一个标号,不是元件的符号,看图纸应该代表光耦

网友D:
在电气图中K代表,可以视乎,所有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触点
但是你图中那东西是个光电开关,自己反射,如遇到有碍物,那光就反射回来,自己接收,然后输出

网友E:
光电开关

网友F:
光电开关呀,用K表示?这是不是自己命名的,不是标准要求的。

网友G:
代表一个开关点

网友E(2014-03-21):
是光电开关

网友H:
这个不清楚呀!

网友I:
可以控制的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