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空调问题

楼主(2011-10-22):
家里的 空调柜机里结冰了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缺氟利昂

楼主:
加的没多久啊

网友B:
要清洗内外机,主要是那些散热片

网友C:
加氟后,还有冰吗?如果没有就是缺氟。

网友D:
温度控制传感器有问题,可能失灵。

网友E:
密封不好也会

网友F:
是不是,排水的管太高了,水回流造成的?

网友G:
室内风机转速不够,(检查运转电容)。也容易结冰

网友H:
外机清洗
内机看看脏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的没多久啊
为什么要加呢,原因是管道漏氟里昂(机器本身是不消耗氟利昂的)

网友I:
加的沒多久,证明原先就有漏的地方没查漏点加点氟就完事了,还是找到漏点修好再加氟吧,要不再加多少也漏光了。

网友J:
如果是中央空调,那可能是你夏天用的时候到冬天转换的时候,里边的水没有排干净,旁边应该有锅炉吧,待暖气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