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我现在有一台九十五千瓦的滑环电动机,是绕线转子型的,应该用多大接触器启动定子线圈,用多大接触器来控制转子线圈进行多段速启动,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是380伏的吗?如是定子可用250A接触器,转子要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B:
250A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C:
95X2=19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5X2=190A
   对,按经验来说,电流约是功率的两倍

网友E:
一般估算是可以用功率数字部分的2倍的.

网友F:
这种电机,而且那么大功率的 很少见啊,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