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我家有一路电路共有10个插座,第七、第八个插座插上电脑5-10分钟后跳闸,其他插座没有问题,将所有的插座全部换新的,问题照旧,我把接地保护线断开后问题解除,但这样很不安全。恳请师傅们给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是说该电脑 插到其他插座上,也没有问题?跳闸是漏电保护动作?

网友B:
应该是第七,八个插座的线有漏电

网友C:
用万用表检测下线路和负载设备对地电阻是多少?应该不低于1兆欧姆才能正常。

网友D:
你说掉,是那种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还是一般的公开? 呵呵像你这样说,我真怀疑家里只有 第七、第八个插坐 接地线有效

网友E:
第七第八个插座零线和接地线翻了,将它对调一下

网友E:
有一种三个极的插座检查器,插上看一下量的红灯对否

网友F:
你两个开关都是插的电脑吗··
检查下开关··然后再查下你的电脑主机···估计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G:
应该是电脑机箱漏电。

网友H:
电脑漏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脑机箱漏电。

网友J:
漏电保护电源检测器 电路检测仪 相位检测器 10A
你可以买这个东西检测下 具体功能可以百度~
关于电脑漏电的话,应该插上启动电脑,漏电开关马上动作

网友K:
应该是漏电引起的跳闸!

楼主:
所有的插座都换新的了,墙内的线路也查了,没问题。问题是第九、第十个和前六个都正常,只有第七、第八个跳闸。只好断开底线,但这样不安全,愁死人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L:
把你原来插第 7   8 上的用电器插到别的上度下不就很清楚了原因了吗?

网友M:
多半是电脑漏电,你把电脑插别处试试。

网友N:
首先其他插座上试一下电脑,如果没有问题再用摇表测一下零线和底线的绝缘。

网友O:
检查电路应该这样,把负载全部断掉,后观察是否还跳闸?如果不跳,就可以将负载(电器)一个一个插上,当插上后不跳说明正常,如果插上跳闸说明该用电设备有漏电现象,要用万用表或摇表检测下。是否电气接地了。

网友P:
这两个插座的线可能接的和其它相位不一样,电脑可能漏电

网友Q:
线路或者7.8插座问题

网友R:
第七,八个插座的线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