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一台ABB变频器型号为ACS550-11KW,输出都正常,就是变频器上电有时有LCD显示,有时无显示要待机3-5分钟后才有LCD显示,期间开机输出一切正常,请教各位前辈是那里的故障怎么修?

网友A:
面板坏
应是面板小电容有漏电

网友B:
面板供电问题,或面板本身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 电源部分某个电容造成的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了不··

楼主:
ABB变频器开机面板背灯亮LCD显示滞后
1.2楼说的很有道理,只是ABB的双面电路对我来说比较复杂,电源部分除5V之外有负5.5v和6.5V不知道那个供LCD电源,除了ABB的操作面板是封闭的之外再有我还是个新手超出我能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