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电机的铭牌

楼主(2011-10-23):
有一台ABB的变频电机7.5KW,铭牌上显示的额定转速1480,而额定电流却是16.2A。很多人都说,三相电机,1KW的额定电流大约2A,也就是1.9A多。为什么这一台电机有16.2A,有2A多呢?

网友A:
各厂家生产的电机就算标称功率一样,但因各种原因(如绕制工艺,原材料,功率因数等)其额定电流不可能完全一致,2A/KW只是平时工作中估算,没必要较真。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奇怪;

网友C:
二楼回答很明确了,这东西没有必要 较真的

网友D:
你实际量下可能没有16a多

楼主:
不量了,变频器自学习,只管按照铭牌上的标称参数,输进去。

网友E:
4极电机的额定电流肯定要高于2极的。
不过你说的是额定电流,肯定是带的有负载。负载的情况不同,电流也不同。

网友F:
这个电流是可信的。按照此电流建立控制模型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