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无显示

楼主(2011-10-23):
海利普0.75KW220V变频上电无显示,单独给3844加18V电压8脚有5V输出,6脚有10V电压,启动电容也换了,可给RT端子加220V电压还是没显示,(3844的5,7脚有14v左右电压摆动),负载我都断了,求大师们赐教!

网友A:
尖峰脉冲吸收二极管击穿没有

网友B:
6号脚是空脚,没有任何意义;7号脚是震荡,也没有这么高的电压;另外8号脚是接地脚怎么会有电压,应该是0V,你的描述完全不合逻辑。

网友C:
电压摆动说明开关电源保护了,有过电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