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怎么把CQM1的程序转换成CPM1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把CQM1的程序转换成CPM1的程序?

Step1:在CX-P软件的左侧项目树中选择机型,然后右击鼠标,选择修改,在修改对话框中将机型改为CPM1。

Step2:确认后系统会给出警告对话框,确认后转换完成。

在转换后,对于CPM不支持的指令,需要做手工修改。

网友B:
反过来换可能还好点

网友C:
对极了,就是这样做!

网友D:
呵呵;你原来的CQM1是如何配置的?
不一定能转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极了,就是这样做!

我是学三菱FX2n的  OMRON不是很熟悉  只是厂里用的是OMRON. 打开它程序是CQM1的PLC, 那天我安装它那个编程软件,可是不知怎么也没发现有CQM1 只看见有 CPM1.CPM2..所以我想把 CQM1转换成CPM1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原来的CQM1是如何配置的?
不一定能转的过来;

什么配置我就不懂怎么看啦  我也是刚看OMRON而已  以前也没接触过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把CQM1的程序转换成CPM1的程序?

Step1:在CX-P软件的左侧项目树中选择机型,然后右击鼠标,选择修改,在修改对话框中将机型改为CPM1。

Step2:确认后系统会给出警告对话框,确认后转换完成。

在转换后,对于CPM不支持的指令,需要做手工修改。

Regards

师傅 你好! 我问一下这种情况 是什么意思? 警告:100.1 区域不存在

楼主:
请教大师: OMRON:转换进行  警告100.00 区域不存在 是什么意思 ?( 我把CQMQ转换成CPM1)

网友D:
呵呵;二者的I/O区域是不一样的;
另外,什么软件里会没有CQM1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二者的I/O区域是不一样的;
另外,什么软件里会没有CQM1的型号;

我以为他们是一样的!
 我安装的软件就是没看见 CQM1  是不是 我安装的步骤不对 还是少装什么东西@
还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B:
安装个7.1 7.3的 软件 搞CQM1 呵呵

网友D:
CQM1属于模块式中型PLC,而CPM1A则是小型PLC,所以很多东西是不支持的;

楼主:
噢  这种吖  那我把厂里的安装包 托到我电脑安装 为什么没有CMQ1呢?厂的电脑上都有CQM11我的 那过来安装 为什么没的呢 我真的不解吖!

网友D:
你用的软件是试用版的吧?

网友E:
软件肯定不是正版的  一般的软件里面CQM肯定是有的,这种机型,OMRON很早就开始用了,现在都快被别的机型取缔了,就如《ZCMY》所说,你把CQM1转换成CPMIA,转肯定是能转的,只是原先程序里的I/O点、内存地址之类的,在CPM1A中通不通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软件是试用版的吧?

应该是正版的!我见他们都是拿这个 来编CQM1的程序的! 我也是从那台电脑上面 托下来的安装包 怎么会不对呢? 是不是我安装步骤不对!什么的!

网友D:
软件的问题;

网友F:
这是2个系列的PLC  有许多的功能差异  是不可以直接转换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不知哪位师傅有CQM1的编程软件呢?能不能给学生发一份吖!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