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四、驱动电路
IGBT的门极驱动电路密切地关系到其静态和动态特性。门极电路的正偏压UGS、负偏压-UGS和门极电阻RG的大小,对IGBT的通态电压,开关时间,开关损耗,承受短路能力以及dv/dt等参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设计驱动电路的一些注意事项如下:
1)连线长度应尽量减少与IGBT模块各管脚的连线长度,尤其是门极引线的长度。如果实在无法减少其长度,可以用小磁环或一个小电阻与门极串联。这两个元件应尽量靠近模块门极,它们可以消除寄生震荡电流传感器(current sensor)。
2)精心布局器件尽量作到完全对称,连线尽量同长度并且尽量减短加粗,尽可能用多股绞线。
3)泄放电阻在IGBT的门极与源极之间,应加11kΩ的泄放电阻。
4)正偏电压UGS的影响当UGS增加时,开通时间缩短,因而开通损耗减少,UGS的增加虽然对减小通态电压和开通损耗有利,但是UGS不能随意增加,当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对IGBT的负载短路能力以及dv/dt有不利影响,本电路采用UGS=15V。
5)负偏电压-UGS的影响负偏电压是很重要的门极驱动条件,它直接影响IGBT的可靠运行。过高的dv/dt会产生较大的位移电流,使门极源极之间的电压上升,并超过IGBT的门极阈值电压,于是产生一个较大的漏极脉冲浪涌电流,过大的漏极浪涌电流会使IGBT发生不可控的擎住现象,为了避免IGBT发生这种误触发,可在门极加反向偏置电压,本电路加-UGS=-12V。
6)门极电阻的影响门极电阻选用的原则为,在开关损耗不大的情况下,应选用较大的门极电阻,但当门极电阻增加时,IGBT的开通与关断时间增加,进而使每脉冲的开通能耗EON和关断能耗EOFF也增加,所以综合考虑本电路采用51Ω。

图2功率变换部分电路图
5kW高稳定度电源模块概述
五、功率变压器
功率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心脏”,它的选材、计算及绕制方法等,将关系到所设计开关电源的成败及性能的好坏,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无论是处于主充还是浮充状态,当电网输入电压最低,稳压电源输出满载时,变压器必须仍能满足稳压系统的正常工作。
六、滤波电路输出电感的设计
设计一个合理的输出电感,不仅可以使开关电源的体积减小,节约原材料,使之具有市场竞争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既可以存储能量,以便在开关功率管截止或“死区”时间内,能够给负载提供连续不断的电流;又能使输出的直流电压更平滑,使输出电压纹波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指标。 为了使滤波效果显著,可以增加线圈的匝数,为了减少热效应和趋肤效应,线圈绕制时采用多股铜线并绕或采用紫铜带绕制,层与层之间用0.1mm厚的高强度聚脂薄膜绝缘。所有绕组均要紧密绕制并做浸漆处理。7最大电流法自动均流电压传感器,(voltage sensor)。
本电源可以多机并联同时运行,并联方式采用自动设定主电源模块和从电源模块的方式,即在N个并联的模块中,输出电流最大的模块,将自动成为主模块,而其余的模块则为从模块,它们的电压误差依此被整定,以校正负载电流分配的不均衡,又称为“自动主从控制法”。具体实现由单片机部分来完成,如图3所示。
在图3中,均流母线上的电压Ub反映的是并联各模块中的最大值。由于二极管的单向性,只有对电流最大(电压最高)的模块,二极管才导通,a点电压方能通过它与均流母线相连。设正常情况下,各模块分配的电流是均衡的。如果某个模块电流突然间增大,成为N个模块中电流最大的一个,于是其输出电压最高,该模块便自动成为主模块,其它各模块成为从模块,这时候,Ub=Uimax,而各从模块的Ui与Ub(即Uimax)比较,通过调整放大器调整基准电压,自动实现均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二极管总有正向压降,因此,主模块的均流会有误差,而从模块的均流则是较好的霍尔传感器,Hall sensor
八、设置保护
开关电源在工作中,尤其是大功率的,当有异常现象发生时,能否实现自身保护,将决定它的可靠性和是否具有适用性。本电源设有输入过压、输入欠压、输出欠压、温度、及过流保护。各种保护均通过单片机进行分析处理,大大提高了保护动作速度,从而避免了采用模拟电路实现保护所造成的动作速度慢的问题,电源的可靠性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此种保护模式,很容易解决主逆变桥共态导通的问题。有故障时,保护动作,电源没有输出,当故障消失后,电源自动恢复工作保险丝(converter, resettable fuse)。
九、主要技术指标
交流输入电压三相380(1±20%)V50Hz不分相序
输出直流电压0~300V
输出直流电流0~20A
稳压稳流精度≤0.01%
效率≥95%
运行方式100%连续
十、结语
通过采用IGBT功率模块研制的大功率开关电源,不仅电源体积减小,电路简单,而且成本下降、性能可靠、维护方便、操作简单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