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上那个小盒

楼主(2011-10-23):
是不是叫磁力启动器?什么规格型号?大概多钱一个?

网友A:
可能是,这要看你的空压机多大,上面没写吗?

网友B:
有磁力启动器,但大型空压机上是不用的

网友C:
你的看你的空压机是什么样的?
有的是磁力启动器有的是压力开关不一定

网友D:
如5楼所说,要看你的空压机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E:
一般15KW以下的都是配的磁力启动器  32A 的一般150左右一个。

楼主:
电机是7.5KW的

网友F:
那个小盒啊?好像市场上那种活塞空压机那个小盒里只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