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各位大虾、我公司有一台设备,使用了两个三菱的PLC通信。我把这两个里面的程序下载了下来。程序里面没有通信那段N/N网络程序的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它们之间也使用了485BD通信模块啊。为甚么就是没有通信这段程序的存在?没有查找到M8038通信初始脉冲这个特殊继电器。有那位大虾能说明下。谢谢!

网友A:
那有没有用到其他的特殊继电器?

楼主:
列如呢?M几开头?

网友B:
可能人家给这种通信子程序加秘了你自己看不到而已吧!

楼主:
还有加密啊?子程序还可以加密啊?

网友C:
楼上说的好,我也觉得是这样,PLC的应用程序和通信程序是分开的,按我的理解,先写通信程序,将PLC内部的一些继电器置0或1,给某些寄存器赋值,就是告诉通信类型通信格式,这类继电器和存储器应该都是断电保持的,然后么再把用户程序(就是从输入到输出的一个函数关系)写到里面,运行就OK,对不对啊?呵呵~~~~我是菜鸟,说的不对不要笑啊。

网友D:
肯定是两台plc最简单的并行运行,用一个m8070,m8071然后用指令指定一下其他共用的m就可以了。你查一下有没有m8070,m8071就知道了。

楼主:
有M8070,M8071这两个。但这俩个是分开的,有m8070的就没有m8071,有m8071的就没有m8070。这个是并行通信的意思么?是怎样来实现通信?那那个又是主站,那个是从站呢?

网友E:
M8070并联链接主站时ON,M8071并联链接时子站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