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节能灯烤管机的可控硅如何分辨是否已经烧坏,今天烤管机出现一个问题,表上面的温度设置成540度,可是实际温度却上升到600度。之后重启电炉丝加热,在540度上下控制过几分钟,5分钟后温度又直线上升,请懂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请加QQ271768228  谢谢

网友A:
看温控器坏没,有的温控器内部是继电器控制通断的,继电器坏了,就会这样

楼主:
.
这位师傅,可不可以加您的QQ  到时候向您具体请教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