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开关电源不起振,整机没电,经测量芯片,芯片6脚到开关管的电阻,还有一个偏置电阻坏,芯片uc2844,全部更换,合闸30秒开关电源附近放炮,烧掉一大片,铜箔也烧坏了。又重新更换,用调压器缓慢升压,直流电压到500伏芯片6脚到开关管电阻又烧,变压器和开关管都没问题,请教大师指点。另外我想用彩电的电源模块把线路改一下,可以吗,怎么改啊,线路板已经烧坏,况且都是贴片电阻,电容,和三极管。

网友A:
可以用模块代换 模块是300V的 把模块里边的典借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B:
你应该先用18V左右对3844供电,场效应管与变压器之间串联灯泡,看看电路是否正常
最好有示波器,维修变频器得劲

网友C:
你这样搞太盲目了,不烧一片才怪呢。开关电源很简单,但也不能说明那里坏就是那里的问题,得解决根本问题才行。

网友D:
可能是稳压失控,起振后输出电压过高,造成大面积烧毁。应重点检查保护电路和稳压电路。
不能换了烧,烧了换。先检查稳压环节没有问题,再用调压器供电,解除负载电路。没有把握的话,为开关管串接保险或限流电阻,也是一个好方法。
楼上朋友说得对,且记不能盲目乱修,扩大故障。多从故障现象和电路原理分析上下点功夫,就对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故障已排除,此变频器为汇川md320,开关电源有点和安川相识,也有区别,为3844输出6脚有两和电阻并联的二极管,都是贴片的而且都是三脚的,可能是性能变差,我全去掉了,把电阻换小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