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本人接触永宏PLC不就。为什么我用PLC控制伺服作原点复归动作模式,速度受伺服表格参数6,原点复归减速速度---。控制呢?我在伺服命令表格用MD0,D的模式控制伺服原点复归,输入频率是DR8000,DR8000,无论输入多少。。当前速度频率DR4080的数值是参数表格6(原点复归减速速度)的1000的数值,复归速度太慢了。。把参数6(原点复归减速速度)加大,2000或3000等10000都试了。复归速度是快了很多,但是停的位置不是的原点,超出原点位置,参数6的数值越大,跑出原点停止距离就越远,为什么速度频率不是伺服命令表格的速度输入频率控制呢!!很疑惑,要怎么做就不会受参数6(原点复归减速速度)的数值控制。求高手指点,给小弟说说原因,万分感谢。。小弟先谢过!!

网友A:
DR8000是碰到近点传感器之前的速度(快速),碰到近点传感器之后便以原点复归减速速度运行(低速),离开近点传感器瞬间,体制运行,该点即为原点。以上是MD0的运作方式。

网友B(2012-01-12):
这个你要把R4056中的值改为346就可以实时修改速度的频率。参数6中数值为碰到原点信号后,就会以这个进行减速。

网友C:
关于伺服定位
    伺服定位可以像我这样做,很简单的实现控制。用MD0 什么原点复归功能太深奥,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  QQ 1648576284   电话  18059872040、14759208013、(陈先生)

网友D:
MD0模式时,FUN141指令必须设定参数6、参数9-1、参数15-0、参数16
复归时由FUN141指令中的参数9-1控制方向,由FUN140指令中的速度控制复归速度。当碰到近点感知器时,开始减速,减速时间由FUN141指令中的参数8设定,减速时间到速度减到FUN141指令中的参数6设定的速度开始运行,当到达FUN141指令中的参数16设定的原点位置时停止。

网友B(2012-03-26):
用MD0的找原点模式是挺好用的。

网友E(2013-12-02):
回复 网友B:
实时修改输出频率,这个在程序设计中应该怎么用?默认的是不能输出的,什么情况下要用到?如果用的话,用搬移指令赋值就行吗?小弟是初学者,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