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我厂里的小货梯,只是两层的,电机连着直流刹车装置,此刹车装置得电的情况下才会松开电机轴,不得电抱死电机轴,此刹车装置的工作电压为DC80V左右,我把电箱里面的实物图和电机图上传上来,让大伙看看,现在我疑惑的是,这直流80伏电压怎么获取的,我把此电箱里获取80伏直流电压的电路图上来,让大家为我分析分析,这80伏电压是怎么得来的,做工作状态下,我测了A,B两点间的电压为80伏左右,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这80伏是怎么来的,原理何在,里面的整流二极管有什么作用?陶瓷电阻该选多大的呢?谢谢!

  先前的图我画错了,我现在做了说明。

网友A:
RD1,RD2应该画反了

网友B:
图应该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1,RD2应该画反了

别人给我的图就是这样,或许他真的画错了,那是一个画反了还是两个都画反了?还有这个 80伏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应该画错了
那应该怎么画?这个 80伏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C:
80伏当然是整流得来的。没有滤波。且又并了一个电阻。

网友D:
我觉得你的二极管画错啦。80伏应该是整流完以后。经过电阻降压的到的

网友E:
一个画错了,因该是前面那个。

网友F:
KD1、KD2两个都画反了。

网友G:
对这样的电路,你可以看下电子电路的书籍,110X0.9=99伏,线路压降和电路未必非要80V,可高点也可低点,只要不是超过+15%,-15%的范围都是可行的!

网友H:
嗯,KD1、KD2的方向,应当画的不对;有实物,可以对照一下电路。
至于电压,也可以测量一下;交流输入是多少,负载时直流电压是多少。

整流后负载时标称电压为直流80V,因为没有滤波,所以是平均电压(还是什么,概念不记得了);
还有,要考虑二极管等的压降。

网友I:
刹车线圈两端为啥要并联一个电阻呢?有续流二极管并联足矣,那个电阻是不是串在线圈回路里,用来降压的?否则110V电压单相整流以后,还是偏高呀。

我认为图画的确实有误。

网友J:
这个好像是半波整流,画的好像没错!半波公式代进去差不多是80V

网友K:
80V就那么得来的没错,但是你图中KD1,KD2都反接了,KD1那么接回路不能工作,KD2那么接回路直接短路了

楼主:
我现在把图从新做了下说明,那两个整流二极管方向确实画反了,但110x0.9=99,不等于80,这又作何解释呢?

网友L:
兄弟如此拘泥琐细,在电学思维上又何以跳跃与飞扬?!  有压降才得以整流啊。  很多大事等着兄弟去做,如此呆滞,是电工不应有的思维啊。

网友M:
KD1、KD2反了不能工作,有些东西不能一味按理论

网友N:
kd1,kd2图画错了,其实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不是普通整流管

选用80V的稳压管并联于输出电路,当》80V的电压时,稳压管直接导通。电机前端相当于短路而无电压输入。
当电压小于等于80V时稳压管关闭,电机导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图从新做了下说明,那两个整流二极管方向确实画反了,但110x0.9=99,不等于80,这又作何解释呢?
你改得还是有问题。那个KD2如果是反过来了,那续流二极管还能起多大作用呢?当线圈电压因开关作用导致下正上负的时候,下面那个二极管导通,直接进整流模块的负端,造成整流模块短路过流了。而并在线圈两端的续流二极管却起不到续流作用。所以说,这个图怎么看也是讲不通的。

还是在仔细地去拆解电路的接线,把图画正确了再分析就对了。

我还是认为,那个电阻不应该并联在线圈的两端,而应该是串联在线圈回路,这样才能起到分压作用,使线圈两端的电压达到80V,另外,线圈串联电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改变电路负载的性质,使他不至于成为纯电感性负载,有利于线圈在断电时尽快能耗消磁。保证刹车机构快速通与断的开关动作。

网友O:
这个KD1和电阻R是保护整流桥的,KD2是一个80V大功率稳压二极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N:
kd1,kd2图画错了,其实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不是普通整流管

选用80V的稳压管并联于输出电路,当》80V的电压时,稳压管直接导通。电机前端相当于短路而无电压输入。
当电压小于等于80V时稳压管关闭,电机导通

哈哈,还是不对。看来你真的需要恶补电工学了。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那管子一通电就over了。

网友I:
要是这样的话,还说的过去。好像也很别扭。但能工作。主要是稳压管和电阻,很牵强地说。

其实,下面的图足矣。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KD1和电阻R是保护整流桥的,KD2是一个80V大功率稳压二极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N:
kd1,kd2图画错了,其实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不是普通整流管

 选用80V的稳压管并联于输出电路,当》80V的电压时,稳压管直接导通。电机前端相当于短路而无电压输入。
 当电压小于等于80V时稳压管关闭,电机导通

哈哈,还是不对。看来你真的需要恶补电工学了。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那管子一通电就over了。
错鸟》》》》》。应该是下图就对鸟

网友I:
为什么非要用两只稳压管呢?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够了。那个分压电阻就起到两个作用,其一是改善电路的负载性质,增加电阻的成分,减小电感的记忆作用;其二是分压作用,把线圈电压更接近他的额定值。

我的意思是,没必要非要去抄袭别人的电路,这样的功能,怎么做都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不简化一些呢?

楼主:
看来我原来的那个图是复杂化了,kdrjl兄给出的图比较简练,再问下kdrjl兄了,稳压二极管必须要串接电阻限流吗,难道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很小?

网友Q:
实物好像还有个电容,图绝对画错了,应该在回路里串电阻,电阻上并电容。

网友R:
看下整流器的参数了,变压器是多少变多少的,整流桥有半波整流、全波整流等如380-180、220-110等,我所见过的。至于二极管的作用,楼主你搞一份电器标准图,我们再来看看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原来的那个图是复杂化了,kdrjl兄给出的图比较简练,再问下kdrjl兄了,稳压二极管必须要串接电阻限流吗,难道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很小?

串接电阻一是起到分压作用,另一个作用是改变电路负载的性质,使他不至于成为纯电感性负载,保证刹车机构快速通与断的开关动作。

这一点K版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T:
kD2是续流用的 KD1是整流用的,电阻的分压用的(110v整流出来的话有150多伏)所以一定要用电阻来分压使电磁线圈达到DC80V,KD2是用在线圈断电时,短路线圈的反电动势,防止高压损坏器器件的,KD1是整流用的,因为他没有滤波装置为了能得到更好的电源,所以才串入二极管的
个人意见

网友U:
80V是从整流桥出来的
 整流出来到 电阻就 8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