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台安N2,1.5kw变频器无显示无输岀.拆开发现15v二极管已成碳,更换后测其它没发现问题.,通电,吱.吱.两声很低沉的,随后无反应了。测7脚2伏多,3844汤手,换之,又坏。测其外围件和供电元件无问题,冈上电又坏。除5v外所有次级都断开,冈通电又浪费了几元钱。换变压器换开关测相关反馈无问题。通电又坏。独立供18伏,反馈5伏,相应电路都正常工作。现在就是通电就坏3844,我现在都不敢再试了。廖大师,咸工,小笨熊,各位大侠们请指导一不才。

网友A:
换板就行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看看电容和几个降压电阻,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顺便鄙视一下动不动就叫人家换板的朋友!

楼主:
电容和几个降压电阻无问题,换了也如此。峰值吸收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3844的启动电阻(串接在3844的电源脚供电回路,直接接入高压的那个电阻),然后再测量高压与3844的电源脚是否依然有阻值,如果还有证明这个回路有问题(应该是线路板漏电或者其余原因导致产生寄生回路,消除该异常即可
测量过没问题。

网友D:
应该是3844供电过高导致3844损坏,以前遇到过

网友E:
可能变压器有短路,也可能板子内部有线路短路了,你的描述很像是哪个地方短路引起。

网友F:
呵呵 我也凑下热闹了,这种问题我到是没遇到过。用示波器看过开关管的开关频率了没有?应当把这些数据都摆出来容易找问题。

网友G:
将7脚15V稳压管换作24V的,用调压器缓慢升压供电,起振后便于测量,看能否稳压输出.怀疑还是稳压环节不起作用,或限流保护未起作用,造成上电即烧的结果.重点检测2\3脚外围电路.
提示一下:反馈电路的光耦,测量无异常,但可能输出侧内部三极管低效,造成稳压失控,已修过数例这类故障.楼主可以先换掉光耦再试.一般的检测手段,无法验明其好坏.

楼主:
像3844供电过高导致3844损坏,但又像过载一样吱·吱。损坏的3844大部分5脚6脚7脚8脚间只有几十奥。已换掉光耦了。明天再看看

网友H:
开关管肯定坏了

楼主:
没坏但也已换了。

网友I: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换板吧。

楼主:
成本高呀?

楼主:
今天借来视波器,维修好了。振荡电容坏了,电容表量不了。

网友J:
回复讨论了可能情况,楼主给出了维修结果,觉得这个帖子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借来视波器,维修好了。振荡电容坏了,电容表量不了。
请楼主再细说一下,怎么坏的呢?容量变化?断路?漏电?示波器测量结果是什么?

楼主:
我的电容表是不大正常的,所以表量不了。用视波表量4脚为8K到12K的锯齿波,6脚为4到8K忘记电压是多少了。而4脚频率正常应该是80K上下的,6脚应该是30多40的。于是怀疑4脚振荡电容有问题,把它换成4.7N电容以后就正常了。照样子看好像是其容量变大了。但我以前只见过容量变少,没见过容量变大的,我也胡里胡涂的。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G:
谢谢楼主及时回复,这样的故障真还没碰到过,振频低了,应该是定时电容容量变大或定时电阻值变大了。但电容的损坏,经常表现为容量变小,或漏电。而容量变大的,真是很难碰到噢。
有无可能是定时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楼主:
今天迷底终于解开了,定时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原来那天我拆开机器以后就休息了半天。他们不知咋的搞坏了那个电容,换上一个以后又用酒精清洗过根本看不出来有焊过的痕迹导致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估计换上的那个电容容量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迷底终于解开了,定时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原来那天我拆开机器以后休息了半天。他们不知咋的搞坏了那个电容,换上一个以后又用酒精清洗过根本看不出来有焊过的痕迹导致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估计换上的那个电容容量大了。

瞎倒乱,弄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本来台安N2系列的机字很好修的,被你忽悠的……
唉,杂说呢!

网友K:
很久没有维修变频器了,当然也就很少上论坛了。
楼主所说的15V二极管是7脚的电源稳压管吗?
总感觉楼主的前后描述有些不大合逻辑。。。。
楼主外加18V电源时工作正常,有没有给开关管加上正常电压?
太多的疑问啊,,,,,,,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主所说的15V二极管是7脚的电源稳压管吗?”我说错了,应该是929的+V(18V后来测的)。“楼主外加18V电源时工作正常,有没有给开关管加上正常电压?”没有给开关管加电压。

我也是被人忽悠的。不好意思。

网友K:
有点眉目了。
按照楼主所述,原来只是929的驱动电源稳压管坏了(应该是短路吧?要不然电源工作正常显示还是有的)。直接更换可能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我也碰到过相似的维修例子。
节外生枝的是,中间冒出了个换错电容的问题。
如前所述,容量相比原来大很多,致使3844的工作频率约为设计频率的1/10左右。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如何让3844自损的?如果我还在做维修工作的话,大可以制造一个人为的故障来验证,在此种情况下是否确能造成3844自损?如果有人愿意提供真实的实验结果,我也挺愿意把我的猜想说出来的。。。。。

楼主:
3844的工作频率约为设计频率的1/10左右时,6脚输出7伏多电压。不知道怎么样几秒钟就坏了。

网友K:
按照楼主一楼的说法,大可以猜测是567脚内部有某种程度的短路了。

网友L:
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检查 MOS 管是否良好, MOS 管负载电阻 [电流取样电阻] ,
电压取样反馈回路 [包括低压部分] ,周围电阻,二极管, R/C 震荡回路,
确认无误时再上芯片。

楼主:
“如果有人愿意提供真实的实验结果,我也挺愿意把我的猜想说出来的。。。。。”其实我也想听听你的猜想。谢谢

网友K:
没有上一步的证实,下一步的猜测就免了吧,,,,,

网友M:
只是感觉电子电路很复杂,有的时候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