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IF EN THEN  (*初始化发送缓存*)
      WLEN:=WORD#0;
      CASE ID OF
         0: (*读当前正向有功总电能 DI1  90  DI0  10*)
        INITML_1(EN:=TRUE,ADDR:=ADDR,DI1:=BYTE#16#90,DI0:=BYTE#16#10);
            WBUF:=INITML_1.WBUF;
            WLEN:=INITML_1.DLEN;
;
         1: (*读当前正向无功总电能 91    10*)
        INITML_2(EN:=TRUE,ADDR:=ADDR,DI1:=BYTE#16#91,DI0:=BYTE#16#10);
            WBUF:=INITML_2.WBUF;
WLEN:=INITML_2.DL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 EN THEN  (*初始化发送缓存*)
       WLEN:=WORD#0;
       CASE ID OF
          0: (*读当前正向有功总电能 DI1  90  DI0  10*)
          INITML_1(EN:=TRUE,ADDR:=ADDR,DI1:=BYTE#16#90,DI0:=BYTE#16#10);
             WBUF:=INITML_1.WBUF;
             WLEN:=INITML_1.DLEN;
;
          1: (*读当前正向无功总电能 91    10*)
          INITML_2(EN:=TRUE,ADDR:=ADDR,DI1:=BYTE#16#91,DI0:=BYTE#16#10);
             WBUF:=INITML_2.WBUF;
    WLEN:=INITML_2.DLEN;

这是ST编程方法,类似于Pascal语言。
这个应该是在FC或者FB中编写的程序。

EN代表FB或者FC使能,根据ID的值不同,调用不同的FB,FC用于计算不同的内容。

ID作为Input输入变量引入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