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ONE软件问题

楼主(2011-10-24):
大家好,小弟刚开始学OMRON的PLC,请问在CX-ONE中的CX-Integrator与Network Configurator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好像都是用来组网的,这两个软件具体是在哪方面应用?我现在想用一台上位机,通过路由器连接20台PLC(CP1E-N30DR-A),PLC之间不涉及数据交换,只用上位机来读取PLC的数据,然后对相应的PLC进行操作,应该用哪个进行网络设置?如有关于CX-Integrator与Network Configurator使用的相关资料,麻烦给我发一份,谢谢!caofarm@163.com

网友A:
通过路由器连接20台PLC(CP1E-N30DR-A),
N30有这么高级的功能?

网友B:
不知道呀

网友C:
估计是使用了以太网的模块了吧,不然怎么通过路由连?

楼主:
是的,每一个PLC外加一块以太网模块,来读取数据,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进行网络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每一个PLC外加一块以太网模块,来读取数据,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进行网络配置?
 功能是可以满足的,上位机是需要在网络配置一下的,
楼主的上位机是什么?好像是根据上位机选择软件的,我也在学,等搞定了告诉你~~

网友C:
应该就像电脑联的局域网一样组网吧,自己有自己的IP地址,由上位进行读取.

楼主:
我用的上位机系统是INTOUCH。在INTOUCH中还需要哪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