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小弟刚学PLC请教。用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1先复位从任意一点起到右端接近开关停止,2正常运行从右向左运行至左端接近开关后停止,3在反向运行到右端起点停止。为一个周期。靠脉冲方向Y1改变正反转,可是Y1也改变了复位的方向。怎么也分不开,是为什么,复位用的指令是F172PLSH,正反转用的指令是F171SPDH.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方向是自动的,Y1是不用写程序的。程序里面也看不到,所以也不用复位Y1.只要把线接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