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有一组加热管,220V的,30根,每根是4KW,选多大的空开,接触器,电线?

算出电流应该是180A 空开选250A; 接触器选250A;电线选70平方 零线选35平方

可有人说 三相 应该是除以三  每组是10根 电流是60A

算出电流应该是60A 空开选100A,接触器选9511 电线选25平方 零线选10平方

我不知道 我要控制这组加热管

到底选 多大空开 接触器 电线呢

网友A:
第一个方案,靠谱。尽管选的有些偏大。第二个肯定有问题。非烧坏了不可。
30个热管,分三组,每组10个,采用星接,3AC380V电源,每相线电流约160A左右。选200A的空开应该是没问题的。电缆线选择50平方截面也够了。

网友B:
我的想法是:每三根为一组,采用380供电,每组8个流
也就是80个流,接触器采用120的,开关选100的。距离短的话选25长的选35的3+1铜缆就可以

网友C:
220V的电压
每个4KW  30个怎么会是180A?

不解!

网友D:
2楼说的有道理;导线具体选用时,还要考虑供电距离、导线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20V的电压
每个4KW  30个怎么会是180A?

不解!

每相是220V,4000/220=18, 18*10=180.

网友F:
220V的,30根,每根是4KW,接法应该是星接。每相电压220V,每相负载30/3根,40KW,电流180A左右。
你要考虑一下:缺相的情况下,零线电流与火线电流是相等的。零线用35m2可能偏小。

网友G:
取三支AC220V的加热丝将其接成星形接法后,其功率为4KW*3=12KW,此时要用AC380V的电源供电,三支发热丝的计算电流为:12000W除以380V再除以1.732(根号3)=18.2A,其余27支AC220V的分为9组,也采用星形接法,并联接在一起,总功率为120KW,总电流依上面的公式计算电流为182A!需选用250A的漏电断路器,电缆线选50平方或大一级别,零线就不用了吧!作地线用吧!
这样的理论计算太麻烦,用个经验算法:AC380V时,总功率120KW*1.5=180A,用钳表勾一下,看是否接近!(1.5是电阻性负载的系数,电感性负载的系数为2.0),有更好更简便的计算方法各位拿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B:
很期待楼主的实际方案与实际的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方案,靠谱。尽管选的有些偏大。第二个肯定有问题。非烧坏了不可。
30个热管,分三组,每组10个,采用星接,3AC380V电源,每相线电流约160A左右。选200A的空开应该是没问题的。电缆线选择50平方截面也够了。

这个方案好,电缆用35的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取三支AC220V的加热丝将其接成星形接法后,其功率为4KW*3=12KW,此时要用AC380V的电源供电,三支发热丝的计算电流为:12000W除以380V再除以1.732(根号3)=18.2A,其余27支AC220V的分为9组,也采用星形接法,并联接在一起,总功率为120KW,总电流依上面的公式计算电流为182A!需选用250A的漏电断路器,电缆线选50平方或大一级别,零线就不用了吧!作地线用吧!
这样的理论计算太麻烦,用个经验算法:AC380V时,总功率120KW*1.5=180A,用钳表勾一下,看是否接近!(1.5是电阻性负载的系数,电感性负载的系数为2.0),有更好更简便的计算方法各位拿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J:
采用星形接法零线一定要有,如果有一根损坏不会影响其他加热管,不接零线电流不均衡容易损坏别的加热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K:
我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B:
我认为零线不能要,一旦接零线,就完全是30X4X4.5的电流
不接零线是两个加热棒串联,电压下降,电流不变。也就是两个加热棒使用的是一个的电流。

可能不准确,望高手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采用星形接法零线一定要有,如果有一根损坏不会影响其他加热管,不接零线电流不均衡容易损坏别的加热管

我认为零线不能要,一旦接零线,就完全是30X4X4.5的电流
不接零线是两个加热棒串联,电压下降,电流不变。也就是两个加热棒使用的是一个的电流。

可能不准确,望高手指教

网友L:
取三支AC220V的加热丝将其接成星形接法后,其功率为4KW*3=12KW,此时要用AC380V的电源供电,三支发热丝的计算电流为:12000W除以380V再除以1.732(根号3)=18.2A,其余27支AC220V的分为9组,也采用星形接法,并联接在一起,总功率为120KW,总电流依上面的公式计算电流为182A!需选用250A的漏电断路器,电缆线选50平方或大一级别。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采用星形接法零线一定要有,如果有一根损坏不会影响其他加热管,不接零线电流不均衡容易损坏别的加热管

我认为零线不能要,一旦接零线,就完全是30X4X4.5的电流
不接零线是两个加热棒串联,电压下降,电流不变。也就是两个加热棒使用的是一个的电流。

可能不准确,望高手指教

正确!

网友N:
380V是第一个方案,220V是第二种方案

网友N:
星形接法必须要接上零线的

网友O:
不接零线如果烧坏一组???

网友M:
加热丝是220V的,那么在三相电路中只能是星接,三相的线电流都是180A,三相平衡就可不用零线。至于缺了一相后,另外两相的加热丝成串联接在380V上,每个加热丝上的实际电压是190V,不会烧坏加热丝。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取三支AC220V的加热丝将其接成星形接法后,其功率为4KW*3=12KW,此时要用AC380V的电源供电,三支发热丝的计算电流为:12000W除以380V再除以1.732(根号3)=18.2A,其余27支AC220V的分为9组,也采用星形接法,并联接在一起,总功率为120KW,总电流依上面的公式计算电流为182A!需选用250A的漏电断路器,电缆线选50平方或大一级别,零线就不用了吧!作地线用吧!
这样的理论计算太麻烦,用个经验算法:AC380V时,总功率120KW*1.5=180A,用钳表勾一下,看是否接近!(1.5是电阻性负载的系数,电感性负载的系数为2.0),有更好更简便的计算方法各位拿出来交流一下!
这位兄弟的,我觉得很不错,电工口诀中,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网友P:
另外开关最好开关控零

网友C:
3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