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力士乐伺服驱动器(型号TDA1.3-100)上电后显示NO POWER,三相电400V输入正常,怎么处理啊?向高手请教

网友A:
力士乐伺服驱动器维修,可能是电源检测电路故障,内部元器件损坏。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电路板的,各位如果有什么设备出问题可以联系我
 联系人:李工    电话:010 - 8 8 4 5 9 3  51/52
   http://www.huibogs.com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检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