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车间一台机器,在调试和试产阶段都好好的.最近屏老报通讯出错.然后关电,重新上电的话有时候又恢复正常了。PLC用的FX系列,人机用的GT1050,通讯线用的是FX-50DU-CABO.刚开始以为是通讯线接触不良引起,把两端接头螺丝固紧,依旧出错。然后更换通讯线,再换人机,再换PLC,还是一样。打三菱客服,说是通讯线的问题。说FX-50DU-CABO这根线是F900系列用的线,1000系列用的是别的线,报了个型号给我。但是我自从推出1000系列后和PLC通讯都是用的FX-50DU-CABO,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头都大了。

楼主:
自己顶下
最怕三菱客服说,你不用原装的我们不敢保证之类了.

网友A:
FX-50DU-CABO和现在新的连接电缆型号是不一样,但是可以一样用,内部的接线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连接线现在没什么人用原装的线,都是用国产的
换线或是换屏等排除下是哪里连接不稳定照成的

网友B:
PLC的问题居多
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C:
有可能干扰

网友D:
把线换到别的设备上试试就能试出线的好坏了。客服一般情况下只能处理简单的问题,或者给点建议之类的,剩下的都得自己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处理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从别的机器上拆了根通讯线换上的,还是一样.然后再换了人机,最后换的plc,这三样都是从别的机器上一套的。可是还是回出错。干扰我也考虑过,通讯线现在都没有走线槽了,直接拉在外面的。

网友E:
线是一样的,只是型号变了;
有同型号的PLC或人机换上试一下,先确认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A:
机器旁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备,对这个通讯有影响

楼主:
柜子里面就一个断路器,一个衡孚电源,一个plc和几个中间继电器,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现在找了个F940屏,下午先装上去看看。

网友F:
你再将PLC和触摸屏的程序重新下载后就行了!

楼主:
我回一直告诉各位我的进展.现在把940的屏换上去了,机械出了点问题,还不能试机.

网友E:
呵呵;你只把PLC及F940通电,看一下正不正常;

楼主:
940暂时正常
单独通电都是正常的.940的屏昨天下午4点多开始用了,到现在暂时还没有接到出错的信息.原来报出错的屏换到别的机器上了,正常.难道那台机器风水不好?

网友G:
有点想不通了,风水自然是不存在的

网友H:
可能是PLC进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