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4):
XTRM系列温度远传监测仪在水泥生产监控中应用举例
一、XTRM系列温度远传监测仪可用于煤磨电收尘器、大型煤粉仓温度的测量
  要想做到合理的设置温度监测系统,安装设计好监控系统中的XTRM系列温度远传监测仪,做好水泥生产中的监测预防工作,我们应该对水泥厂的现场仪表的设计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才能做好监控系统的配套安装。
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水泥厂的一些现场仪表设计情况:
煤磨电收尘器,收尘器各底部有煤沉积,如图一所示。
给窑头、分解炉供煤粉的大型煤粉仓,如图一(b)所示。
          图1
这类设备,为防止煤粉自燃、防爆,确保设备安全,必须设置多个温度监控。
现场有温度显示,巡回职员可以了解设备内部情况;中心控制室显示和高温报警,作为重要参数治理。
煤磨电收尘器、大型煤粉仓最通常的三种现场仪表的设计方案,如图二所示。
          图2
案一:如图三(a)所示,每个热电阻传感器配置一个二线制温度变送器,分别用二芯屏蔽电缆引至计算机标准模拟接口,在中心控制室监控。
方案二:如图三(b)所示,每个热电阻传感器分别用三芯屏蔽电缆引至计算机热电阻接口,在中心控制室监控。
方案三:如图三(c)所示,四个热电阻传感器连接到现场XTRM仪表,再用一根二芯屏蔽电缆引至计算机标准模拟接口,在中心控制室监控。
          图3
  1、前面二个方案的共同特点是各个测温点自成一个独立的回路,在中心控制室屏幕上都有显示,从而带来所用电缆多、接口多,而且在现场没有温度显示,不能给岗位工一个提示。
  2、方案一现场变送器最多,增加了安装和日常维护。
  3、方案二省掉了变送器,但由于煤磨电收尘器和煤灰仓往往离车间控制站很远,热电阻的信号变化很微弱,远间隔的信息传递不见得很公道。而更主要的是所应用的计算机接口电路,不是一般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电流变送通用的4~20mA DC标准模拟接口电路,是专用的热电阻接口电路,价格昂贵、通用性差,用了它,使得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及软件变得复杂,给系统安装、调试及维护带来更多的工作。
  4、比较三个方案,方案三最简单。用一个XTRM-4仪表,四个热电阻传感器的温度不仅都可以在现场显示,而且传递到在中心控制室监控的仅是四个信号中的最高温度点,这是XTRM仪表独特之处。由于操纵员并不需要知道煤磨电收尘器或煤灰仓内温度分布情况,而必须要知道该设备内的最高温度是多少?是否超越临界温度?如煤粉仓,不管哪一点温度大于70℃,都要高温报警,温度大于80℃时,不但报警还要联锁,保证安全,报警后派人到现场处理,也可查询各点的温度,判定事故情况。所以,同一设备,在中心控制室设置一个高温报警信号就可以了。很明显,该方案是最省仪表、省电缆、省计算机接口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方案,在国内外大、中型水泥厂的设计已广泛采用。
  综合上述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同一设备需要设置多点温度监控(如2~4点),且采用相同的测温元件(如铂电阻),相同的丈量范围(如0~150℃),则采用XTRM仪表的设计是最公道的方案,是最省投资的方案。
  二、XTRM温度远传监测仪用于丈量各种轴承温度
  1、一个水泥厂往往有很多大型的电机,如原料磨2440KW电机、水泥磨2800KW电机等,还有很多大型风机,如原料磨循环风机、窑尾排风机、窑篦冷却风机等。工人最关心其轴承温度,希看在机旁有显示,中心控制室能监控。象这类设备一般选用XTRM-2型仪表。
  2、大型磨机的轴承温度丈量。如原料磨、水泥磨、煤磨等,磨机的进料口、出料口的轴承一般各配置有二个热电阻传感器测温,一般选用XTRM-2型仪表。
  3、辊压机轴承温度丈量。如水泥粉磨辊压机,每小时通过145吨物料,轴承配置有4个铂电阻传感器,应选用XTRM-4型仪表,当轴承温度T>47℃时在中心控制室报警,当T>50℃时报警并联锁,确保设备安全。
  4、回转窑托轮轴承温度丈量。Φ3.75×57M回转窑,有三组托轮,每组托轮配置有4个铂电阻传感器,应选用XTRM-4型仪表监控。
  三、XTRM系列温度远传监测仪用于丈量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水泥厂有很多大型高压绕线型电动机,如上面所说的磨机、风机,在电机制造时已配置有定子测温元件(每相二个),电机运行时必须监控,当绕组温度大于120℃时报警。XTRM仪表还有应用于烟道闸门、齿轮箱等很多温度的丈量,这里不逐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