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5):
各位大虾帮忙:
我用的三相永磁同步电机,转子是永磁体,表面贴磁,定子绕组,极数是16极的,功率22KW,转矩1000NM。
这中电机有的厂家称直流无刷电机,也有叫交流伺服电机,请问那个叫法更贴切,还是彼此有什么区别?

现在急需一款变频器能够实现该电机调速控制,转速范围在30-250转/分钟,过载转矩在不小于1.5倍额定,有用过的帮忙提供下变频器规格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永磁同步和直流无刷在结构上不一样,控制上也不同。所以一定要确认是永磁同步还是直流无刷。对于直流无刷电机,有专门的控制器器。对于永磁同步电机,基本上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器就行了。对于支持第三方的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器都可以。西门子的型号是S120系列,它支持第三方电机的应用。

楼主:
确切的叫无刷直流电机,方波电动势驱动!
谁知道哪些变频器可以控制它,有用过的更好!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