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扩展问题

楼主(2011-10-25):
我有FX1N 需要扩展 FX2N-2AD 和FX2N-2DA,这样扩展没问题吧,不清楚FX1N能扩展几个特殊模块的
有清楚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可以
一样一块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使用;
多了一个是要考虑PLC的I/O总数;另一个就是电源的供电能力;

楼主:
FX1N输入输出点数合计128点以下,这个我知道。
但是扩展、特殊模块供电能力资料上面都没提到,消耗倒是有说2AD~50ma  2DA~85ma

网友B:
DC24V\DC5V都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