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带参数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1-10-25):
本人对200里带参数子程序了解不多,今天随便编了个程序,却发现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程序见附件。
当我按下I0.0或i0.2时,Q0.0和Q1.1都是同时输出,随便按下I0.1或I0.3, Q0.0和Q1.1也都是同时熄灭。
想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在实际程序中,要调用多个相同的带参数子程序时怎么来用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A:
你把使能的信号 SM0.0 改成两个不一样的点,例如 m0.0 和 m0.1
这两个子程序一直在被调用,所以可能导致楼主说的这种现象的发生。

网友B:
换成上沿脉冲信号试试............

楼主:
还是会互相干扰 不可能我调用一个 同时把另一个断开。这样没什么实际用处

楼主:
不行,但是我用IB0读取I0.0 I0.1的状态 再在子程序里处理 用QB输出就可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把OUT跟TEMP改成I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