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图。

楼主(2011-10-25):
电路为一水流量计电路,自己测的电路板图,对模拟电路不是很懂,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包括R7)倒是看懂了,对图中白色部分元器件作用不清楚,CA3140E貌似一运算放大器。+12V从稳压管过来,W B是水流量计上的霍尔开关产生的脉冲电压,C5的负极对地有个短接的跳线,图中没画,板上也没接。还请高手对图中白色部分元器件作用做指点。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里是强电论坛……这种弱电我还是真的不懂……汗颜啊……

网友B:
白色部分都是为Q2,B级工作的,Q2在电路里,就是一个开关作用,搞不懂 图中为什么W也接进来了,楼主确定没有画错?

楼主:
电路图应该没错,三极管的开关看懂了,主要是CA3140E部分的图不是很清楚。6脚是该运放的输出

网友C:
W应该是控制端吧,6脚输出上的电容是不是储能到一定程度然后导通三极管?

楼主:
主要是不明白,霍尔输入端怎么又连到了2140E的输出端

网友D:
对比教材或产品样本等资料上的典型电路,看有否接近的;如果有,理解起来就方便多了。
也可以将图(可以是局部的)画成自己习惯的形式、或典型电路的形式,以便观察。

网友D:
我还是试画一下电路图看看。
原图中,C4与DP0的连线、和IC6脚与C5之间的连线交叉,但交叉处没有明显的圆点,所以其是否为连接,存在疑问。
若假设“霍尔输入端”没有连到“2140E的输出端”,则原理图为附图1所示,看起来像比较器;若是连接的,则如附图2所示(如果我没画错或理解错的话),似与典型电路有区别。
所以,楼主的问题,先要核实电路,或者确认“霍尔输入端”是否连到了“2140E的输出端”。

楼主:
谢版主热心回复,刚重新确认电路,实测线路C4与U1相连,电路与附图2一样。这个也是弄不懂的地方。

网友D:
不谢,我的作用,只是顶顶帖子。
既然电路图没有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应用电路;那么,楼主可以根据运放的原理试作分析。
当然,如果能找到相似电路的解释,则可能开始时会觉得“落实”一点;但自己查资料 分析得来的,感觉也会很好。
想了一下,我的运放知识已几归于零,无法解答;但你着手分析的话,不会很难。

网友E:
K1是不是动作很频繁啊?

楼主:
水流量正常的情况下,K1一直得电,取K1的常开触点连个24V到VME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