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5):
谢谢各位师傅,小妹才疏学浅。
今天师傅要设计一个电路,实在不懂,望各位师傅帮忙。先谢了~

材料:接触器-2个
     按钮盒-2个
     空气开关-2个
     灯泡-2个

要求是这样的:要在A地和B地各自安装一个信号灯,需要能够两地控制。
 列入:在A地启动后,A和B的灯串联在电路中同时动作,等人去到B后,能关闭。反之也是在B启动,在A能断。。

能画给原理图给我吗?能跟我说明原理更好。

谢谢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A:
如果两个灯泡同时亮或灭的话一个接触器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B:
这个太简单啦……自己琢磨去……

网友C:
俺画的AB灯并联了,其实串联也蛮简单的啊(只用了一只接触器)

网友D:
用个双控开关来控制接触器会更简单点吧。

网友E:
大材小用,

网友F:
跟上面说的用双控灯的方法,若控制功率大可加一接触器。

网友G:
这个图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这是按钮连锁。我懂。。要求用接触器常开常闭来断开和闭合

楼主:
你的方法。是只要按钮延伸到B点就可以了。。。
师傅规定,用两个接触器控制。
A点启动后,A和B都能断开。B点启动后,A和B都能断开
还有就是什么火线的回路什么的。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谢谢你。。能告诉我原件叫什么吗。。。我不懂你的这些表示方法。。嘻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个双控开关来控制接触器会更简单点吧。
双控开关 就不能如她要求来控制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个双控开关来控制接触器会更简单点吧。
就是,加根线而已

网友J:
赞成8楼的说法.

网友K:
串联,还得俩接触器,真难....

网友L:
补充
11楼的方案很好,但对这个小妹来说,害怕她还看不懂,主回路附上。

网友L:
tu
附上主回路

网友D:
11楼+21楼如楼主所愿。

网友M:
接个双控,用一个接触器。

网友N:
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按钮互锁正反转电路。

网友O:
就是一个顺序控制吧

网友P:
为什么要用接触器呢?
为什么要用接触器呢,感觉用单刀双掷开关来的容易的多

网友Q:
通过看贴,要满足楼主的条件,只要注意停止按钮要串接,启动按钮并接就行,只不过2个接触器辅助触点也要并接。

网友R:
这个不实用啊  看下这个 刚画的 通电后KM2得电  按下启动SB1  KM1得电自锁 KM2因为串了KM1的常闭  所以KM2不得电   KM1为灯泡供电  灯泡亮  需要2个地方的话  用并联  并联到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也可以控制了  不知道你是不想的这样的方式控制

网友S:
告诉你可能会害了你

             唉
 我心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遇到我了。

 秘诀:   2地停止要串联         2地启动要并联
注意:安全生产。

网友T:
功能不是和楼梯灯一样的嘛

网友U:
两个按钮盒呀,一个接触器,两灯串联,按钮盒中常闭串,常开并就是两地控制了呀

网友V:
可以参考正反转互锁控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