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5):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omron CP1E PLC 到底能不能连接CP1W-CIF41????
网上有的说不能,但是也有视频说可以使用CP1W-CIF41,并且教给你怎么设置,
但是我在按照视频的讲解设置后,IP应该是分配下去了,
但是不能通过以太网下程序,
所以请教一下高手,有没有人接触过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用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对60态设备进行数据采集,难道OMRON 的FinsGateway软件是相当于CP1E的OPC吗?
具体的设置是不是在TOOL---Ethernet wizard   里面?实在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了,特请教各位,

多谢多谢!!

楼主:
cvlsam 大侠接触过吗? 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清楚你看过CP1E的硬件手册否?

网友B:
要是E型的连这个口都没有了;

楼主:
硬件手册我也看过了,是写的不能用,但是OMRON官网上还有个视频,
讲解CP1E与CP1W-CIF41的连接。
IP地址确实能分配下去,而且也能通过局域网对CP1W-CIF41进行重启,还能PING 通。。。
就是不能ETHERNET下载程序,因为在网络类型里根本就没有ETHERNET,但是官网的教学视频里面有ETHERNET。
好多迹象表明可以连接,但是硬件手册上又提示说不能,所以我才提问的。。。很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手册我也看过了,是写的不能用,但是OMRON官网上还有个视频,
讲解CP1E与CP1W-CIF41的连接。
IP地址确实能分配下去,而且也能通过局域网对CP1W-CIF41进行重启,还能PING 通。。。
就是不能ETHERNET下载程序,因为在网络类型里根本就没有ETHERNET,但是官网的教学视频里面有ETHERNET。
好多迹象表明可以连接,但是硬件手册上又提示说不能,所以我才提问的。。。很纠结

贴出视频在官网中的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手册我也看过了,是写的不能用,但是OMRON官网上还有个视频,
 讲解CP1E与CP1W-CIF41的连接。
 IP地址确实能分配下去,而且也能通过局域网对CP1W-CIF41进行重启,还能PING 通。。。
 就是不能ETHERNET下载程序,因为在网络类型里根本就没有ETHERNET,但是官网的教学视频里面有ETHERNET。
 好多迹象表明可以连接,但是硬件手册上又提示说不能,所以我才提问的。。。很纠结

贴出视频在官网中的网址。

Regards

  问题解决了,好多手册现在都不是最新的,官网上也没有给注明。。。
CIF41硬件版本2.0并且CX-P软件版本9.12以上能用,在此特别感谢cvlsam和Z版!
请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