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11-10-26):
请高手指点一下LED灯为什么不亮啊。led灯没有问题,我吧发射极和集电极短接LED能正常发光,郁闷……

网友A:
不解楼主为啥要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B:
应该是三极管没导通啊!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C:
我想是你的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可以将R7换小试试,

网友D:
量下图中V be电压是否大于1.5V  如果有电压那么换只管子好了。

网友E:
没错,三极管有问题。第一,8550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呀?第二,8550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呀?按理说,这个电路没毛病,如果三极管不导通,查线路和元件,肯定有地方出问题了。要么接错线了,要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F:
三个管脚接错了吧?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吧?

网友G:
把200的电阻换小试试吧

网友H:
R7太大导致基极无电流或电流太小,所以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I:
还以为是开关电路,这个不实用。

网友J:
测量三极管基极电压。看是否导通。

网友K: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你把三极管撤了,d1-d6能亮就说明是三极管那的问题~~

网友E:
200欧姆的限流电阻可不算大,最好是1K的限流电阻,对于发光二极管,5mA的电流足够了。非常亮。

估计是驱动三极管的问题,是不是需要一个达林顿管来触发呢?

网友L:
管子不知道亮起来会不会太厉害啦

网友M:
基极工作电压不够,用一可变电阻调试。

楼主:
我试过能正常工作,正常工作一天没问题……

楼主:
管子是新的应该没有问题.去掉三极管一切正常,我把基极与发射极短路能正常发光。我测了一下,好像是管子没有导通,基极电压是5V,没有电流……我把基极直接放到5v电源上,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N:
新的就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N: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8550是NPN得管子?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把集电极和发射极短路,电路正常……

网友O:
看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再接

网友P:
压降太大了

网友N:
8550是PNP管子好吗!http://baike.baidu.com/view/4955385.htm

网友Q:
把三极管换成8050,就行了
你把型号给搞错了

网友R:
看下电源的5v够不够,是否带的负载电源就不够5v了

网友S:
量一下各个管子的压降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管子是新的应该没有问题.去掉三极管一切正常,我把基极与发射极短路能正常发光。我测了一下,好像是管子没有导通,基极电压是5V,没有电流……我把基极直接放到5v电源上,也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是个大忽悠。
回看楼主18楼“我试过能正常工作,正常工作一天没问题……”
既然“正常工作一天没问题……”,如何有上述(在19楼)的问题?
“基极与发射极短路能正常发光”,就这句可以判定三极管坏了,或接线错误。
“我把基极直接放到5v电源上”-------还敢把“基极直接放到5v电源上”,你们不会理解接在电源—吧。

网友U:
完全不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