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我先将PIW类型液位 转换成MW 之后与MW类型设定值 比较 还是不成 !!求问大侠们 该在比较

网友A:
贴出你的程序。

PIW的数据类型为INT,MW也可以存储INT数据类型,因此他们可以直接比较。

网友B:
可以啊,这么多比较块可以选择,然后进行比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