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现场有2台18.5KW的除尘风机,都是选用的直接启动方式启动电机,风机是单台逐次启动的,不是一起启动的。总开关我选多大的好呢?我直接从总开关引出线来接到接触器上好呢?还是说我在总开关后面再加2个空开单独控制风机呢?单独控制风机的话,空开我选择DZ47-60A的可以吗?会不会跳闸呢?

网友A:
总空开可以选择80-100A的整定电流的,分开就象你说的用DZ47-60A 够了。

网友B:
最好加分空开,分空开用60A的,总空开的用100A的

楼主:
现在2个18.5KW的风机同时运行,总开关用100A的可以吗?

网友C:
同时运行没有问题,如果同时启动最好换个大一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空开可以选择80-100A的整定电流的,分开就象你说的用DZ47-60A 够了。

网友E:
最小100A的空开

网友F:
18.5KW的电机直接启动的啊,同时使用最小也要100A的断路器

楼主:
总开关我用100A的现在,在总开关后面单独分支出2只DZ47-60A的空开单独来控制风机的电源,然后这个60A空开后面再挂接触器和热继,这样启动风机时60A的这个分支空开会不会跳闸?

网友G:
可以装一个缺相保护器,我厂最近因为热继缺相烧坏一台电机。

网友H:
加个总开的好   总开选择100A   分开60A 的就可以了   如果是同时启动  100A的就可以了

网友I:
最好加分空开,分空开用60A的,总空开的用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