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我现在用的MR J3的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6万(这是经过伺服放大器4细分过的),也就是脉冲当量为360*3600/260000=4.98角秒。。。我希望能把这分辨率提高到0.2角秒,应该怎么细分。编码器信号的传送师通过伺服放大器。用的是RS485通讯线和电脑连接,希望通过labview软件实现细分!!

网友A:
把电子齿轮比分母调大,这样就需要更多的指令脉冲输入才能转动一圈

楼主:
这个调到最大,也只能达到26万这个分辨率吧

网友B:
如果你的电子齿轮比已经最小了,那只能外部再加减速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