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55KW电机,自耦变压启动,67%电压抽头。20秒后全压运转。空载运转电流90-100A之间波动。热继电器设定在115A。运转10-30分钟跳闸停机,控制柜更换过几个,电流都一样,怀疑电机绕组绝缘问题。仔细观察过:跳闸时电流在100左右,但电缆温度在60-70度。另外一台55KW电机运转电流70A左右。请教:此电机问题出在何处?如何检修处理?

电流
热继设定
另外55KW电机电流

网友A:
我们都是换电机,外修

网友B:
你的描述是不是有问题,55KW电机空载电流90多安,肯定不对,只有额定40%左右,另外,跳闸时100A左右,严重考虑热继电器接头温度高所致,电缆线径选小了也是原因之一,总之,十有八九是外部温度传入热继电器造成。

网友C:
用变频器算了吧。空载运行看看是否会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是不是有问题,55KW电机空载电流90多安,肯定不对,只有额定40%左右,另外,跳闸时100A左右,严重考虑热继电器接头温度高所致,电缆线径选小了也是原因之一,总之,十有八九是外部温度传入热继电器造成。

此套设备使用几年了,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开关柜十套,规格相同。调换过,依旧。曾经把泵拆掉,单电机运转,电流还是偏大

网友D:
第一,检查空载运行时,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第二,检测电机绝缘电阻。如果绝缘电阻没有问题,空载电流如此之大,那就是定子绕组内部匝间短路了。

另外,用钳表测下电流是真的大还是假的大。要排除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E:
1.检查接线是否紧固 2.相间电阻和对地电阻可好3.三相序是否一致4.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F:
55KW 空载电流那么大去,运行时检查三相平衡不,把这个问题排除了,还不行,那电机该换了

网友G:
电机55千瓦,空载电流9O安,电机坏了,用电桥量一下阻值跟另外一个同样电机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换马达吧

楼主:
没钳表,没摇表。出现故障仅仅能怀疑哪里换哪里。可电机没备件,拆别处的换动静太大,一个人根本无法更换。

网友A:
十台电机最起码要备两台好点,要不紧急情况不好处理

网友I:
是突然有这种现象的,还是投入运行就有这现象,你可把联轴器拆了,检查一下空载电流,可以判断是电机还是泵有故障。机械故障也不能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突然有这种现象的,还是投入运行就有这现象,你可把联轴器拆了,检查一下空载电流,可以判断是电机还是泵有故障。机械故障也不能排除。

试过了,单电机运转不跳,但电流偏大。泵拆检过,无堵塞卡滞。开关柜已派出,泵排除,仅剩电机原因。

网友J:
是不是电机功率不是55KW?而是75KW。

网友K:
变比对不对

网友L:
55KW电流应该在83A左右。

网友M:
支持5楼的意见

网友N:
电机肯定坏掉了空载电流应该在40A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