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问题,高手进来下,急

楼主(2011-10-26):
图上的两个电源是不是需要接的。还有个24V的

楼主:
plc、本身不是电源端要接220的啊,那这两个输入输出的电源还要接嘛

网友A:
在输入回路中,输入点是需要24V电源驱动的。输出的AC220V要根据具体的控制回路定,有的需要,也有的不需要。

网友B:
致于接线电源方式各个PLC 不相同,最好是看下说明书。

网友C:
要外接电源的是L/N两个信号
24V是输出的24V电源,可以给一些传感器等作为工作电源用。

楼主:
版主,那我发的图上不是有两个电源符号吗。那这两个是不是都要接电源的啊。三菱fx的。
图上plc侧面要是要接个220的,肯定的是吧

网友D:
输出画的是对的,输入的不对,输入不需外接24V,输入COM就是PLC本身输出的24V的0V。

网友E:
你的是三菱FX2N的PLC;
电源如是AC100~240V供电的,在国内销售的输入信号是不需要再接DC24V电源了;
输出继电器型的,只是一个触点,你要带交流负载的话,需要AC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