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我们集团整体搬迁,总共负载前期4000千伏安。后期还要增加2350千伏安。在三相负载平衡的情况下,我计算了前后期的最大单相工作电流分别是2900安和4400安。清问如何配置变压器最经济实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你不是已经明确了吗?前期需要的电网容量,后期需要的电网容量,加起来乘以个系数就行了。怎么还算单相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后面计算的电流是预算的最大工作电流。如果根据容量选前面就已经很明白了,但为了考虑最佳的经济效益,我决定用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变压器容量,通过计算选择两台2000千伏安的变压器就能够满足所有负载的需求了。你觉得如何呢?

网友B:
供电局会帮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后面计算的电流是预算的最大工作电流。如果根据容量选前面就已经很明白了,但为了考虑最佳的经济效益,我决定用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变压器容量,通过计算选择两台2000千伏安的变压器就能够满足所有负载的需求了。你觉得如何呢?
我认为,选变压器,一定要考虑的相对长远,否则过不了3年5载,就有得申请增容了。那多麻烦呀。